[N32G45x] 基于RT-Thread和N32G457的简易便捷式可调电压源

楼主(2022-04-14):
基于RT-Thread和N32G457的简易便捷式可调电压源
作品出处:RT-Thread
作者:吉利咕噜
本设计是用来参加《创新“芯”引擎 | 国民技术N32G457 RT-Thread设计大赛》的作品。初衷是由于做军品要求国产化,所以最近也一直在测试国内不同厂家的32芯片的性能以及开发便捷性和最重要的稳定性等问题。之前也一直在用RTT做开发。浏览官网的时候发现有这个比赛,就顺便参加一下。至于做什么,肯定不能做我工作上的东西,都是军品保密的。只能想一些简单的。正好想到平常测试,特别是外出测试,经常因为电源问题而苦恼。于是想做一款简易的可调电压源,这样只需要带一个充电宝,就可以输出1~35V的电压,峰值电流基本能达到5A以上。也就可以驱动大多数的设备了。当然,功耗大的设备需要大充电宝才能工作时间长一些,但至少解决了供电电压不匹配的问题,可以应急使用了。
由于此比赛要求用官方给的核心板做开发,所以计划先简单实现一下主体功能。后面再具体做板实现整体功能。这次的测试硬件如下图,N32的最小系统板加一块我这边做其它测试的板子。这块板子只用了LTC3780部分的电路。

具体电路如下图:

其中TEC-对地就是最终的电源输出接口,TEC_DAC为输出电压调整端口,接N32板的PA4引脚。TEC_i为输出电流检测端口,接N32板的PC1引脚。电源输出对地飞了个110K和10K的分压电阻,分压短点接N32板的PC0引脚,用于测量输出电压值(暂时没有对测量电压进行标定)。
测试版没有做显示界面(不太想飞线接屏了)。取而代之的是shell界面。设置电压和电流值也用的shell命令。后面做电路的时候再改成显示屏和按键以及编码器旋钮的交互。测试界面如下:

具体实现了shell命令修改电压值,电流值。输出电压和电流反馈的ADC采集。实时显示当前输出功率。PID控制输出电压值。电流超过电流设置值时触发限流保护,降低电压。按特定波形输出电压的功能,暂时只做了正弦信号的。这个功能后续有需求再继续扩展其它信号。
程序方面,自认为RTT自带的一些驱动,效率不是很高,只适合特定场合的简单使用,或者算是提供了一个demo。实现具体功能的话,建议自己重写底层驱动。比如这次用的shell底层串口驱动框架和ADC驱动框架。**常使用,大多数都是用其它系统板通过shell命令配置当前板子的各运行参数,这样比起人手输入命令,传输数据量就要高很多。底层处理效率低的话就会出现丢数据,丢指令和串口配置参数的时候CPU占用率过高的问题,所以要适应这种场合我都是要重写底层驱动,加入收发FIFO。读写都只对软件的FIFO接口,不用等待硬件的真正的发送和接收完成,提高了代码执行效率。但这次的测试功能,都是人手输入shell命令,所以这部分驱动我没有再改动,就用的原有的,针对于这种测试需求倒是足够了。但参加比赛,总要在代码上有点贡献,所以这次主要改动的是ADC的底层驱动,加入了个人在工作中对ADC使用的一些不成熟的理解,希望能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下面做详细说明:
如下是官方驱动,enable ADC通道和读ADC数据的代码:
<font face="宋体" size="4">#define ADC1_BUF1_UPDATE_EVENT      0x00000001
#define ADC1_BUF2_UPDATE_EVENT      0x00000002<p></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define ADC_VREFINT_VAL             1497.89</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ifdef  BSP_USING_USER_ADC1
user_adc_config adc1_config =
{
     .ADC_Handler = ADC1,
     .name        = "user_adc1",
     .RCC_APB2_PERIPH_GPIOX = RCC_APB2_PERIPH_GPIOC,
     .regular_channels = {
             {ADC_CH_18, RT_NULL, RT_NULL},      //rank1 Vrefint
             {ADC_CH_16, RT_NULL, RT_NULL},      //rank2 temp_cup
             {ADC_CH_6, GPIOC, GPIO_PIN_0},      //rank3 out_voltage
             {ADC_CH_7, GPIOC, GPIO_PIN_1}       //rank4 out_current
     }
};
uint16_t user_adc1_val_buf[2][USER_ADC1_AVE_N * USER_ADC1_REGULAR_CH];
float adc1_ave_buf[USER_ADC1_REGULAR_CH-1];
rt_thread_t adc_data_handle_thread;
rt_event_t adc_update_event;
#endif</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ifdef  BSP_USING_USER_ADC2
user_adc_config adc2_config =
{
     .ADC_Handler = ADC2,
     .name        = "user_adc2",
};
#endif</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void AdcDataHandleEntry(void *parameter);</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rt_err_t user_adc_init(rt_device_t dev)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Ctl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CtlStruct);
RT_ASSERT(dev != RT_NULL);
ADC_Module *ADCx = (ADC_Module *)dev->user_data;
ADC_InitType ADC_InitStructure;</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adc_update_event = rt_event_create("adc_update", RT_IPC_FLAG_PRIO);</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if(adc_update_event != RT_NULL)
{
     adc_data_handle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adc_data_handle", AdcDataHandleEntry, RT_NULL, 2048, 1, 10);
     if(adc_data_handle_thread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adc_data_handle_thread);
}</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ifdef BSP_USING_USER_ADC1
DMA_InitType ADC1_DMA_InitStructure;
if(ADCx == ADC1)
{
      /* ADC1 & GPIO clock enable */
      RCC_EnableAHBPeriphClk(RCC_AHB_PERIPH_ADC1 | RCC_AHB_PERIPH_DMA1, ENABLE);
      ADC_ConfigClk(ADC_CTRL3_CKMOD_AHB,RCC_ADCHCLK_DIV8);
      RCC_EnableAPB2PeriphClk(adc1_config.RCC_APB2_PERIPH_GPIOX, ENABLE);</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ADC_InitStruct(&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WorkMode              = ADC_WORK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MultiChEn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ContinueConvEn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ExtTrigSelect         = ADC_EXT_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DatAlign              = ADC_DAT_ALIGN_R;
      ADC_InitStructure.ChsNumber             = USER_ADC1_REGULAR_CH;
      ADC_Init(ADCx, &ADC_InitStructure);</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 Configure ADC Channel as analog input */
      for(int i=0; i<USER_ADC1_REGULAR_CH; i++)
      {
          if(adc1_config.regular_channels[i].channel <= ADC_CH_11)
          {
              GPIO_InitCtlStruct.Pin = adc1_config.regular_channels[i].GPIO_Pin;
              GPIO_InitCtl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Ctl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Peripheral(adc1_config.regular_channels[i].GPIOX, &GPIO_InitCtlStruct);
          }
          /* ADCx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ADC_ConfigRegularChannel(ADCx, adc1_config.regular_channels[i].channel, i+1, ADC_SAMP_TIME_239CYCLES5);</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if ((adc1_config.regular_channels[i].channel == ADC_CH_16) || (adc1_config.regular_channels[i].channel == ADC_CH_18))
          {
              ADC_EnableTempSensorVrefint(ENABLE);
          }
      }</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 Enable ADCx */
      ADC_Enable(ADCx, ENABLE);</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 Start ADCx calib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x);
      /* Check the end of ADCx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x));</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ADC_Enable(ADCx, ENABLE);</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ADC1_DMA_InitStructure.BufSize = USER_ADC1_AVE_N * USER_ADC1_REGULAR_CH * 2;
      ADC1_DMA_InitStructure.CircularMode = DMA_MODE_CIRCULAR;
      ADC1_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_INC_ENABLE;
      ADC1_DMA_InitStructure.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_SRC;
      ADC1_DMA_InitStructure.Mem2Mem = DMA_M2M_DISABLE;
      ADC1_DMA_InitStructure.MemAddr = (uint32_t)user_adc1_val_buf;
      ADC1_DMA_InitStructure.Mem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ADC1_DMA_InitStructure.PeriphAddr = &(ADCx->DAT);
      ADC1_DMA_InitStructure.PeriphDataSize = DMA_PERIPH_DATA_SIZE_HALFWORD;
      ADC1_DMA_InitStructure.PeriphInc = DMA_PERIPH_INC_DISABLE;
      ADC1_DMA_InitStructure.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DMA1_CH1, &ADC1_DMA_InitStructure);</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DMA_ConfigInt(DMA1_CH1, DMA_INT_HTX | DMA_INT_TXC, ENABLE);</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ADC_EnableDMA(ADCx, ENABLE);</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DMA_EnableChannel(DMA1_CH1, ENABLE);</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NVIC_SetPriorityGrouping(4);
      NVIC_EnableIRQ(DMA1_Channel1_IRQn);</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ADC_EnableSoftwareStartConv(ADCx, ENABLE);</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
#endif</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ifdef BSP_USING_USER_ADC2
if(ADCx == ADC2)
{
      /* ADC2 & GPIO clock enable */
      RCC_EnableAHBPeriphClk(RCC_AHB_PERIPH_ADC2, ENABLE);
      ADC_ConfigClk(ADC_CTRL3_CKMOD_AHB,RCC_ADCHCLK_DIV8);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C, ENABLE);</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 Configure ADC Channel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CtlStruct.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Ctl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Ctl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Peripheral(GPIOC, &GPIO_InitCtlStruct);
}
#endif
return RT_EOK;
}</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rt_err_t user_adc_close(rt_device_t dev)
{
ADC_Module *ADCx = (ADC_Module *)(dev->user_data);
ADC_Enable(ADCx, DISABLE);
if(ADCx == ADC1)
{
     DMA_EnableChannel(DMA1_CH1, DISABLE);
     NVIC_DisableIRQ(DMA1_Channel1_IRQn);
     RCC_EnableAHBPeriphClk(RCC_AHB_PERIPH_ADC1 | RCC_AHB_PERIPH_DMA1, DISABLE);
}
rt_thread_delete(adc_data_handle_thread);
rt_event_delete(adc_update_event);
dev->flag &= ~(RT_DEVICE_FLAG_ACTIVATED);
return RT_EOK;
}</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static rt_size_t user_adc_read(rt_device_t dev, rt_off_t pos, void *buffer, rt_size_t size)
{
rt_size_t i;
user_adc_device_t adc = (user_adc_device_t)dev;
float *value = (float *)buffer;</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for (i = 0; i < size; i++)
{
     if(pos+i < USER_ADC1_REGULAR_CH-1)
     {
         value[pos+i] = adc1_ave_buf[pos+i];
     }
     else {
         break;
     }
}</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return i;
}</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static rt_err_t user_adc_control(rt_device_t dev, int cmd, void *args)
{
rt_err_t result = RT_EOK;
user_adc_device_t adc = (user_adc_device_t)dev;</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return result;
}</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rt_err_t user_hw_adc_register(user_adc_device_t device, const char *name, const void *user_data)
{
rt_err_t result = RT_EOK;</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device->parent.type = RT_Device_Class_Miscellaneous;
device->parent.rx_indicate = RT_NULL;
device->parent.tx_complete = RT_NULL;</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device->parent.init        = user_adc_init;
device->parent.open        = RT_NULL;
device->parent.close       = user_adc_close;
device->parent.read        = user_adc_read;
device->parent.write       = RT_NULL;
device->parent.control     = user_adc_control;</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device->parent.user_data = (void *)user_data;</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result = rt_device_register(&device->parent, name, RT_DEVICE_FLAG_RDONLY);</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return result;
}</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static int user_hw_adc_init(void)
{
int result = RT_EOK;
/* register ADC device */
#ifdef  BSP_USING_USER_ADC1
if (user_hw_adc_register(&adc1_config.n32_adc_device, adc1_config.name, adc1_config.ADC_Handler) == RT_EOK)
{
     LOG_D("%s register success", adc1_config.name);
}
else
{
     LOG_E("%s register failed", adc1_config.name);
     result = -RT_ERROR;
}
#endif</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ifdef  BSP_USING_USER_ADC2
if (user_hw_adc_register(&adc2_config.n32_adc_device, adc2_config.name, adc2_config.ADC_Handler) == RT_EOK)
{
     LOG_D("%s register success", adc2_config.name);
}
else
{
     LOG_E("%s register failed", adc2_config.name);
     result = -RT_ERROR;
}
#endif</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return result;
}
INIT_COMPONENT_EXPORT(user_hw_adc_init);</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
if(DMA_GetIntStatus(DMA1_INT_HTX1,DMA1) == SET)
{
     rt_event_send(adc_update_event, ADC1_BUF1_UPDATE_EVENT);
     DMA_ClrIntPendingBit(DMA1_INT_HTX1, DMA1);
}
if(DMA_GetIntStatus(DMA1_INT_TXC1,DMA1) == SET)
{
     rt_event_send(adc_update_event, ADC1_BUF2_UPDATE_EVENT);
     DMA_ClrIntPendingBit(DMA1_INT_TXC1, DMA1);
}
}</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void GetAdcDataAverage(float *ave_buf, uint16_t *adc_buf)
{
for(int i=0; i<USER_ADC1_REGULAR_CH-1; i++)
{
     float adc_sum=0;
     for(int j=0; j<USER_ADC1_AVE_N; j++)
     {
         adc_sum += ADC_VREFINT_VAL * adc_buf[j*USER_ADC1_REGULAR_CH+i+1] / adc_buf[j*USER_ADC1_REGULAR_CH];
     }
     ave_buf[i] = adc_sum / USER_ADC1_AVE_N;
}
}</p>
</font><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font face="宋体" size="4">void AdcDataHandleEntry(void *parameter)
{
rt_uint32_t recved_event;
while(1)
{
     if(RT_EOK == rt_event_recv(adc_update_event, ADC1_BUF1_UPDATE_EVENT | ADC1_BUF2_UPDATE_EVENT, RT_EVENT_FLAG_OR | RT_EVENT_FLAG_CLEAR, -1, &recved_event))
     {
         if(recved_event & ADC1_BUF1_UPDATE_EVENT)
         {
             GetAdcDataAverage(adc1_ave_buf, user_adc1_val_buf[0]);
         }
         if(recved_event & ADC1_BUF2_UPDATE_EVENT)
         {
             GetAdcDataAverage(adc1_ave_buf, user_adc1_val_buf[1]);
         }
     }
}
}</font></p>
代码的大概思路是通过调用rt_device_open函数打开设备时,通过这里的Init函数初始化ADC,开启DMA。这里用的每通道的ADC数据采集量为100。利用DMA的一半传输完成中断实现双Buffer的功能,既传输一半完成后,处理前一半数据,完全传输完成后处理后一半数据。这样数据处理和DMA传输可以并行执行。在DMA中断中发送对应的event。开启一个高优先级线程,堵塞等待DMA传输完成事件,分别处理对应的数据。这里没有做中值滤波,只做了简单的平均滤波。测试了一下,采集ADC数据的频率大概是142帧/S。也就是大概7ms的时间出一组经过滤波的ADC数据。可以根据需求自行修改采样时间和平均点数。我这里计划后面做输出电压调节的PID线程用10ms的,所以这里控制在了10ms内。保证每次做PID运算都有新数据。

我用的ADC的规则组加入了4个通道,第一通道是CH18,既Vrefint。第二通道是CH16,测了一下CPU温度,最终是要测量整体电路板的温度,根据电路板温度驱动散热风扇调控降温的。最终是用CPU温度调控还是在发热器件旁布一个热敏电阻后续再定。这里由于最小系统板和电源板分开的,CPU温度也测不到发热器件的温度。所以也只是简单的采集显示了一下。第三通道是PC0引脚,用于采集电压输出的反馈。第四通道是PC1引脚,用于采集电流反馈。测试板上面没有做采样电阻,而是用的一个霍尔感应器,量程是±10A的。所以精度有点差。最终也没必要用这个芯片,计划最终做板还是用采样电阻的方案,N32又自带运放,直接可以放大输入给ADC采集。
具体的ADC数据处理,是先根据电源纹波在短暂时间内差异不大的理论下,对每一次循环采集的4通道数据,根据内部基准电压做了个补偿。这样后面根据ADC数据计算的电压才是准确的。我这里实测的数据如下图:

数组的0,4,8,12...就是保存的实时采集的Vrefint的ADC数据,而此时的VrefP的供电电压是3.265V。可以计算得到Vrefint的实际电压是1.2068。如下图是官方给的Vrefint的电压范围。

根据实际的Vrefint可以推算出VrefP供电电压为标准的3.3V供电时,Vrefint的ADC转换值为1497.89。我看默认配置已经开启了FPU,所以这里直接用浮点数了,可以提高一点精度。

如下是main.c下实现的具体应用代码。比较简单,创建了一个电压控制线程,由于电压调控对于10ms的控制周期几乎没有滞后性,所以这里的PID控制,其实只用了PI。

<font face="宋体" size="4">#define LED1_PIN    90
#define LED2_PIN    91
#define LED3_PIN    67<p></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define CPU_Avg_Slope   -4.1
#define CPU_V25         1.33</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uint16_t test_val=0;
uint8_t print_buf[128];</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float read_adc_buf[USER_ADC1_REGULAR_CH-1];</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rt_device_t OpenADCDevice(char *name);
rt_device_t adc1_dev=RT_NULL;
rt_device_t dac_dev=RT_NULL;</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rt_tick_t shell_getchr_tick;
rt_thread_t voltage_ctrl_thread;
void VoltageCtrlEntry(void *parameter);</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void plot_ui()
{
    rt_kprintf("\033[2J");
    rt_kprintf("\033[10;0H");
    rt_kprintf("    *******************************************\r\n");
    rt_kprintf("    *         voltage:");
    rt_kprintf("\033[1;40;31m%s\033[0m","   00.00");
    rt_kprintf("    V           *\r\n");
    rt_kprintf("    *         current:");
    rt_kprintf("\033[1;40;32m%s\033[0m","   0.000");
    rt_kprintf("    A           *\r\n");
    rt_kprintf("    *         power:  ");
    rt_kprintf("\033[1;40;34m%s\033[0m","   00.00");
    rt_kprintf("    W           *\r\n");
    rt_kprintf("    *         CPUTemp:   00.00    C           *\r\n");
    rt_kprintf("    *******************************************\r\n");
    rt_kprintf("\033[20;0H");
}</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int main(void)
{
    rt_err_t result;
    uint32_t Speed = 500;
    /* set LED1 pin mode to output */
    rt_pin_mode(LED1_PIN,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LED2_PIN,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LED3_PIN, PIN_MODE_OUTPUT);</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adc1_dev = OpenADCDevice("user_adc1");</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voltage_ctrl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VoltageCtrl", VoltageCtrlEntry, RT_NULL, 2048, 5, 10);
    if(voltage_ctrl_thread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voltage_ctrl_thread);</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plot_ui();</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while (1)
    {
        rt_pin_write(LED1_PIN, PIN_LOW);
        rt_pin_write(LED2_PIN, PIN_LOW);
        rt_pin_write(LED3_PIN,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Speed);
        rt_pin_write(LED1_PIN, PIN_HIGH);
        rt_pin_write(LED2_PIN, PIN_HIGH);
        rt_pin_write(LED3_PIN, PIN_HIGH);
        rt_thread_mdelay(Speed);</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
}</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rt_device_t OpenADCDevice(char *name)
{
    rt_err_t result;
    rt_device_t adc_dev = rt_device_find(name);
    if(adc_dev != RT_NULL)
    {
        if(adc_dev->open_flag == RT_DEVICE_OFLAG_CLOSE)
        {
            result = rt_device_open(adc_dev, RT_DEVICE_OFLAG_RDONLY);
            if(result == RT_EOK)
            {
                rt_kprintf("%s opened!\r\n",name);
            }
            else {
                rt_kprintf("%s open err:%d!\r\n",name,result);
            }
        }
        else {
            rt_kprintf("%s is already opened!\r\n",name);
        }
    }
    else {
        rt_kprintf("not find %s device!\r\n",name);
    }
    return adc_dev;
}
void OpenADC1Device()
{
    adc1_dev = OpenADCDevice("user_adc1");
}
MSH_CMD_EXPORT(OpenADC1Device, open adc1 device and start adc1 conversion);</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rt_err_t CloseADCDevice(char *name)
{
    rt_err_t result;
    rt_device_t adc_dev = rt_device_find(name);
    if(adc_dev != RT_NULL)
    {
        result = rt_device_close(adc_dev);
        if(result == RT_EOK)
        {
            rt_kprintf("%s closed!\r\n",name);
        }
        else {
            rt_kprintf("%s close err:%d!\r\n",name,result);
        }
    }
    else {
        rt_kprintf("not find %s device!\r\n",name);
    }
    return result;
}
void CloseADC1Device()
{
    CloseADCDevice("user_adc1");
}
MSH_CMD_EXPORT(CloseADC1Device, close adc1 device and stop adc1 conversion);</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void ReadADC1Val()
{
    if(adc1_dev != RT_NULL && adc1_dev->open_flag != RT_DEVICE_OFLAG_CLOSE)
    {
        rt_device_read(adc1_dev, 0, read_adc_buf, USER_ADC1_REGULAR_CH-1);</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sprintf(print_buf, "ADC:%f,%f,%f,%f\r\n", read_adc_buf[0], read_adc_buf[1], read_adc_buf[2], read_adc_buf[3]);
        rt_kprintf(print_buf);
    }
    else {
        rt_kprintf("user_adc1 dev not opened!\r\n");
    }
}
MSH_CMD_EXPORT(ReadADC1Val, read adc1 all channel val);</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void get_shell_getchr_tick()
{
    shell_getchr_tick = rt_tick_get();
}</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float SetVoltageVal = 5.0;      //V</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float SetCurrentVal = 3.0;         //A</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float VoltagePID_P = 100;
float VoltagePID_I = 50;</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float user_atof(char *str)
{
    float val;
    char *ch_p=RT_NULL;
    do{
        if(*str == 0)
            return 0;
        if(*str == ' ')
        {
            str++;
        }
        else {
            break;
        }
    }
    while(1);
    ch_p = strchr(str , '.');
    int valH = atoi(str);
    float valL=0;
    if(ch_p > 0)
        valL = atoi(ch_p+1);
    do{
        if(valL >= 1)
        {
            valL /= 10;
        }
        else {
            break;
        }
    }while(1);
    val = valH + valL;
    return val;
}</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float Sin_vpp=0, Sin_offset=0, Sin_cycle=0, Singal_Cycle_step=0;
void EnSinOut(int argc, char **argv)
{
    if(argc >= 2)
    {
        if(*argv[1] == '?')
        {
            sprintf(print_buf,"Vpp:%f, Offset:%f, Cycle:%f\r\n", Sin_vpp, Sin_offset, Sin_cycle);
            rt_kprintf(print_buf);
        }
        else if(argc >= 4)
        {
            float val = user_atof(argv[1]);
            if(val >=0 && val <=35)
            {
                Sin_vpp = val;
            }
            else {
                sprintf(print_buf,"Error:Out range[0,35]! Vpp:%fV\r\n", Sin_vpp);
                rt_kprintf(print_buf);
            }
            val = user_atof(argv[2]);
            if(val >=0 && val <=35)
            {
                Sin_offset = val;
            }
            else {
                sprintf(print_buf,"Error:Out range[0,35]! Offset:%fV\r\n", Sin_offset);
                rt_kprintf(print_buf);
            }
            val = user_atof(argv[3]);
            if(val >=1 && val <=100)
            {
                Sin_cycle = val;
                Singal_Cycle_step = 2*3.1415926/100/Sin_cycle;
            }
            else {
                sprintf(print_buf,"Error:Out range[1,100]! Cycle:%fS\r\n", Sin_cycle);
                rt_kprintf(print_buf);
            }
            sprintf(print_buf,"Vpp:%fV, Offset:%fV, Cycle:%fS\r\n", Sin_vpp, Sin_offset, Sin_cycle);
            rt_kprintf(print_buf);
        }
        else {
            rt_kprintf("EnSinOut [vpp offset cycle]\r\n");
        }
    }
    else {
        rt_kprintf("EnSinOut [vpp offset cycle]\r\n");
    }
}
MSH_CMD_EXPORT(EnSinOut, enable sinusoidal signal out);</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void SetVoltage(int argc, char **argv)
{
    if(argc >= 2)
    {
        if(*argv[1] == '?')
        {
            sprintf(print_buf,"SetVoltageVal:%f\r\n", SetVoltageVal);
            rt_kprintf(print_buf);
        }
        else {
            float val = user_atof(argv[1]);
            if(val >=0 && val <=35)
            {
                Sin_vpp = 0;
                SetVoltageVal = val;
                sprintf(print_buf,"SetVoltageVal:%f\r\n", SetVoltageVal);
                rt_kprintf(print_buf);
            }
            else {
                sprintf(print_buf,"Error:Out range[0,35]! SetVoltageVal:%f\r\n", SetVoltageVal);
                rt_kprintf(print_buf);
            }
        }
    }
    else {
        rt_kprintf("SetVoltage [val]\r\n");
    }
}
MSH_CMD_EXPORT(SetVoltage, set voltage val);</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void SetCurrent(int argc, char **argv)
{
    if(argc >= 2)
    {
        if(*argv[1] == '?')
        {
            sprintf(print_buf,"SetCurrentVal:%f\r\n", SetCurrentVal);
            rt_kprintf(print_buf);
        }
        else {
            float val = user_atof(argv[1]);
            if(val >=0 && val <=5)
            {
                SetCurrentVal = val;
                sprintf(print_buf,"SetCurrentVal:%f\r\n", SetCurrentVal);
                rt_kprintf(print_buf);
            }
            else {
                sprintf(print_buf,"Error:Out range[0,5]! SetCurrentVal:%f\r\n", SetCurrentVal);
                rt_kprintf(print_buf);
            }
        }
    }
    else {
        rt_kprintf("SetCurrent [val]\r\n");
    }
}
MSH_CMD_EXPORT(SetCurrent, set current val);</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void VoltageCtrlEntry(void *parameter)
{
    uint8_t wait_i=0, replot_flag=0, overcurrent_flag=0;
    float cpu_temp_ave=0, voltage_ave=0, current_ave=0;
    dac_dev = rt_device_find("dac");
    uint32_t ch = 1;
    int32_t dac_val = 4095;
    rt_device_control(dac_dev, RT_DAC_CMD_ENABLE, &ch);
    rt_device_open(dac_dev, RT_DEVICE_OFLAG_RDWR);
    rt_device_write(dac_dev, ch, &dac_val, 1);</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float Voltage_err=0, Voltage_err_old=0, Voltage_err_sum=0;</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float CtrlVoltage=0;</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float Singal_Cycle_i=0;</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rt_thread_sleep(100);
    while(1)
    {
        if(adc1_dev != RT_NULL && adc1_dev->open_flag != RT_DEVICE_OFLAG_CLOSE)
        {
            rt_device_read(adc1_dev, 0, read_adc_buf, USER_ADC1_REGULAR_CH-1);
            float cpu_temp = (CPU_V25 - read_adc_buf[0] * 3.3 / 4096) * 1000 / CPU_Avg_Slope + 25;
            float voltage = read_adc_buf[1] * 3.3 / 4096 * 12;
            float current = -(read_adc_buf[2] * 3.3 / 4096 - 1.65)/0.132;
            if(current < 0)
                current = 0;</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if(Sin_vpp > 0.0001)        //使能正弦信号输出
            {
                Singal_Cycle_i = fmod(Singal_Cycle_i + Singal_Cycle_step, 2*3.1415926);
                SetVoltageVal = Sin_offset + Sin_vpp / 2 * sin(Singal_Cycle_i);
            }</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if(current <= SetCurrentVal)
            {
                if(overcurrent_flag)
                {
                    if(CtrlVoltage < SetVoltageVal-0.1)
                    {
                        CtrlVoltage += 0.1;
                    }
                    else if(CtrlVoltage > SetVoltageVal+0.1)
                    {
                        CtrlVoltage -= 0.1;
                    }
                    else {
                        CtrlVoltage = SetVoltageVal;
                        overcurrent_flag = 0;
                    }
                }
                else {
                    CtrlVoltage = SetVoltageVal;
                }
            }
            else {
                overcurrent_flag = 1;
                CtrlVoltage -= 0.1;
            }</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Voltage_err = voltage - CtrlVoltage;
            if(Voltage_err < 0.1 && Voltage_err > -0.1)
            {
                Voltage_err_sum += Voltage_err;
            }</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if(Voltage_err_old * Voltage_err < 0)
            {
                Voltage_err_sum = 0;
            }</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if(Voltage_err_sum > 2)
            {
                Voltage_err_sum = 2;
            }
            else if(Voltage_err_sum < -2)
            {
                Voltage_err_sum = -2;
            }</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Voltage_err_old = Voltage_err;</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dac_val += VoltagePID_P * Voltage_err + VoltagePID_I * Voltage_err_sum;
            if(dac_val < 0)
            {
                dac_val = 0;
            }
            else if(dac_val > 4095)
            {
                dac_val = 4095;
            }
            rt_device_write(dac_dev, ch, &dac_val, 1);</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cpu_temp_ave += cpu_temp;
            voltage_ave += voltage;
            current_ave += current;</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if(wait_i++ >= 100)
            {
                if(rt_tick_get() - shell_getchr_tick > 5000)
                {
                    if(replot_flag)
                    {
                        plot_ui();
                        replot_flag = 0;
                    }
                    sprintf(print_buf,"%.2f ",voltage_ave / 101);
                    rt_kprintf("\033[11;26H");
                    rt_kprintf("\033[1;40;31m%s\033[0m",print_buf);</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sprintf(print_buf,"%.3f ",current_ave / 101);
                    rt_kprintf("\033[12;26H");
                    rt_kprintf("\033[1;40;32m%s\033[0m",print_buf);</p>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                    sprintf(print_buf,"%.3f ",voltage_ave / 101 * current_ave / 101);
                    rt_kprintf("\033[13;26H");
                    rt_kprintf("\033[1;40;34m%s\033[0m",print_buf);</p>
</font><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font face="宋体" size="4">                    sprintf(print_buf,"%.2f",cpu_temp_ave / 101);
                    rt_kprintf("\033[14;26H");
                    rt_kprintf(print_buf);
                    rt_kprintf("\033[20;0H");
                }
                else {
                    replot_flag = 1;
                }
                wait_i = 0;
                cpu_temp_ave = 0;
                voltage_ave = 0;
                current_ave = 0;
            }
        }
        rt_thread_sleep(RT_TICK_PER_SECOND/100);
    }
}</font></p>
具体代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就不一点点介绍分析了。测试用的,代码写的也比较随意,也没做注释。希望能对有需要的朋友提供帮助。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再继续优化完善代码。后面等上传了演示视频再附上视频地址。祝大家工作学习开心愉快。
功能演示视频
源码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