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倒霉!难道6个超声波都坏了吗?(解决了但不知道原因)

楼主(2022-04-14):
2个月前买了6个 US-100 超声波传感器。以前用过多次这种传感器,这次也没检验就确认收货了。今天拿出来一用全都不能用。都是死在串口上,就是我向它发完测距指令后,RXNE 总是0,表示没收到反馈。正常应该反馈 2 个字节,有时卡在第 1 个字节,有时卡在第 2 个字节。
其中有 4 个在单片机单步模式下正常,连续运行就不行。还有 2 个单步也不行。
50 块钱没了,真的很心疼!

下面是我的串口设置代码: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后来发现:每次通信后,等待 1ms 就好了。怎么会这样?!

网友A:
对此技术不懂,不过非常感兴趣,期待有坛友解答。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波特率是不是误差大了,按说9600的波特率应该都是准的,高的波特率可能会不同单片机误差不一样。

网友C:
测量要时间的了,你不可能一发指令下云,传感器就把数据上报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要时间的了,你不可能一发指令下云,传感器就把数据上报上来

我加的这 1ms 是发、收之后再等 1ms,此时测量已经结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加的这 1ms 是发、收之后再等 1ms,此时测量已经结束。

可能最近都要等核酸结果才能回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加的这 1ms 是发、收之后再等 1ms,此时测量已经结束。

我估计他们更新了固件了,变了处理机制了

网友E:
多看看手册,读一下时序,以及厂家的更新说明

网友F:
现在疫情期间,传感器有点无症状感染,带疫工作打了个盹,慢了一点嘛,宽容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