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SPIN32F0A自举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2-04-14):
那位大侠用过STSPIN32F0A,本人遇到一个问题,求教,谢谢。
LSU,LSV,LSW能正常产生,可是HSU,HSV,HSW出不来,量自举电容上电压很小,接近于零,应该是自举电路没工作。可是我已把OC_COMP接地,PF6与PF7置高了,不会有过电流保护产生的,并且Vreg为12V,VDD(DCDC输出)为3.26V,也应该不会有UVLO(低电压锁定)发生,还没接电机,也不会产生过热保护,那么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哪里虚焊了吧

网友B:
请问 什么叫自举电路啊

网友C:
自举电路也叫升压电路,是利用自举升压二极管,自举升压电容等电子元件,使电容放电电压和电源电压叠加,从而使电压升高.有的电路升高的电压能达到数倍电源电压。

楼主:
芯片坏了,换一个OK

网友D:
楼主,你使用STSPIN32F0的这个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总是会过流保护。

网友E:
stspinf0的OCComp准吗?

网友F:
我设置的500mV触发,但不到400mV就触发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