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5BT SWD调试接口问题

楼主(2022-04-14):
JLINK COMMANDER显示
FIND SW-DP WITH ID 0X6BA02447,不认识该ID
另外JFLASH下载提示 active read prtected,无法下载
也无法擦除
第一次用H7的芯片,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建议你用ST的STLINK测试下,比较方便点,不涉及版本更新升级的困扰。

楼主:
好在USB线直接能连上CPU了
明天把FLASH的写保护关了再看看

网友B:
入手一JLINKV11看看运气

楼主:
搞定了
STLINK和JLINK都可以

网友C:
这个问题出了调试器的驱动版本外,再就是注意最基本连接、供电外,如果是MDK开发环境,注意
那个器件数据包的更新。

网友D(2022-05-18):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STLINK和JLINK都可以

大佬您好!我想请教下双核调试的问题?我用STLINKV2,M7的能正常烧录仿真,M4的就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佬您好!我想请教下双核调试的问题?我用STLINKV2,M7的能正常烧录仿真,M4的就不行 ...

你注意下STLINK SERVER是否安装 了,它可以在www.st.com搜索下载。另外,SHARE STLINK是否勾选上了,注意两个项目中的都要勾选上。再就是port要选择正确, 0=CM7, 3=C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