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怎么利用配置DFSDM滤波器采集特定频率范围内的音频信号

楼主(2022-04-14):
怎么利用配置DFSDM滤波器采集特定频率范围内的音频信号

网友A(点评):
兄弟 配置好没

楼主:
只想采集20-2000Hz以内的音频信号改怎么配置DFSDM,44.1K代码如下:
void DFSDM_Init(void)
{
  /* Initialize channel 2 */
  __HAL_DFSDM_CHANNEL_RESET_HANDLE_STATE(&DfsdmChannelHandle);
  DfsdmChannelHandle.Instance                      = DFSDM1_Channel2;
  DfsdmChannelHandle.Init.OutputClock.Activation   = ENABLE;
  DfsdmChannelHandle.Init.OutputClock.Selection    = DFSDM_CHANNEL_OUTPUT_CLOCK_AUDIO;
  DfsdmChannelHandle.Init.OutputClock.Divider      = 4; /* 11.294MHz/4 = 2.82MHz */
  DfsdmChannelHandle.Init.Input.Multiplexer        = DFSDM_CHANNEL_EXTERNAL_INPUTS;
  DfsdmChannelHandle.Init.Input.DataPacking        = DFSDM_CHANNEL_STANDARD_MODE; /* N.U. */
  DfsdmChannelHandle.Init.Input.Pins               = DFSDM_CHANNEL_SAME_CHANNEL_PINS;
  DfsdmChannelHandle.Init.SerialInterface.Type     = DFSDM_CHANNEL_SPI_RISING;
  DfsdmChannelHandle.Init.SerialInterface.SpiClock = DFSDM_CHANNEL_SPI_CLOCK_INTERNAL;
  DfsdmChannelHandle.Init.Awd.FilterOrder          = DFSDM_CHANNEL_FASTSINC_ORDER; /* N.U. */
  DfsdmChannelHandle.Init.Awd.Oversampling         = 10; /* N.U. */
  DfsdmChannelHandle.Init.Offset                   = 0;
  DfsdmChannelHandle.Init.RightBitShift            =0;
  if(HAL_OK != HAL_DFSDM_ChannelInit(&DfsdmChannelHandle))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 filter 0 */
  __HAL_DFSDM_FILTER_RESET_HANDLE_STATE(&DfsdmFilterHandle);
  DfsdmFilterHandle.Instance                          = DFSDM1_Filter0;
  DfsdmFilterHandle.Init.RegularParam.Trigger         = DFSDM_FILTER_SW_TRIGGER;
  DfsdmFilterHandle.Init.RegularParam.FastMode        = ENABLE;
  DfsdmFilterHandle.Init.RegularParam.DmaMode         = ENABLE;
  DfsdmFilterHandle.Init.InjectedParam.Trigger        = DFSDM_FILTER_SW_TRIGGER; /* N.U. */
  DfsdmFilterHandle.Init.InjectedParam.ScanMode       = ENABLE; /* N.U. */
  DfsdmFilterHandle.Init.InjectedParam.DmaMode        = DISABLE; /* N.U. */
  DfsdmFilterHandle.Init.InjectedParam.ExtTrigger     = DFSDM_FILTER_EXT_TRIG_TIM1_TRGO; /* N.U. */
  DfsdmFilterHandle.Init.InjectedParam.ExtTriggerEdge = DFSDM_FILTER_EXT_TRIG_RISING_EDGE; /* N.U. */
  DfsdmFilterHandle.Init.FilterParam.SincOrder        =DFSDM_FILTER_SINC3_ORDER;

  DfsdmFilterHandle.Init.FilterParam.Oversampling     = 64; /* 11.294MHz/(4*64) = 44.1KHz */
  DfsdmFilterHandle.Init.FilterParam.IntOversampling  = 1;
  if(HAL_OK != HAL_DFSDM_FilterInit(&DfsdmFilterHandle))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and continuous mode for filter 0 */
  if(HAL_OK != HAL_DFSDM_FilterConfigRegChannel(&DfsdmFilterHandle, DFSDM_CHANNEL_2, DFSDM_CONTINUOUS_CONV_ON))
  {
    Error_Handler();
  }
}

网友B:
用硬件不是更好吗

网友C:
额 我还从没有用过这个滤波器呢

楼主:
不知怎么搞了

网友D:
你好,请问实现了吗?我现在也想这样做,但是看了一下DFSDM配置没有找到有这样的滤波器可以设置。

网友E(点评):
你好 你的实现来吗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E(2022-08-19):
楼主还在吗  分享一下调试经验  我采集PDM MIC数据基本不变 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