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2F030MF4P6在线仿真下载不成功

楼主(2022-04-14):
现在使用H32F030MF4P6,用SWD接口在线调试,JLINK调试工具,调试频率只能设置为5khz。速度快了的话,keil软件会闪退,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软件工程所在目录、文件都要全英文,不要有中文符合。这点可以先确认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软件工程所在目录、文件都要全英文,不要有中文符合。这点可以先确认下

软件工程所在目录名称、文件名称都要全英文,不要有中文符号。这点可以先确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