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串口1可以当普通IO用吗

楼主(2022-04-14):
我用的是STM32F103VBT6,平时用USART1下载程序,由于端口有点紧张,所以想把USART1当普通IO使用,设置推挽输出模式,IO的输出电流大概0.5MA,外接一级三极管放大,这样外接了这部分电路后会不会影响下载程序?有这样用过的吗?谢谢。

网友A:
有人有类似的用法 吗

网友B:
你的用法比较特别,你能保证外围电路将不来不影响UART通信就行。

楼主:
就是不清楚对串口通信的影响才请求帮助,串口1除了下载程序外基本不用,我就是担心加了这些外围电路会不会影响程序的下载

网友C:
只要你的串口输出能够驱动你接的电路,就没有问题。

网友D:
当通信口用时,通信功能和 IO 功能之间是否互相影响?影响有多大,能不能接受?

网友E:
如果前面只考虑了软件方面,那么从硬件方面再考虑一遍

楼主:
我是用USART1下载程序的,担心外接电路是否会影响串口通信导致无法下载程序,如果有影响那这块板就废了。这也就是我所担心的问题。

楼主:
据手册介绍USAR1是可以复用的,设置成推挽模式是可以输出7MA电流的,而我的外接电路只需要0.5MA就够了。

楼主:
外接电路就是一级三极管放大电路,就是一个5K电阻接到IO,另一端接一个8050的基极,三极管发射极接地,集极没接负载情况下是开路的。

楼主:
唯一担心的就是外接电路会吸收0,5MA的电流会不会影响串口通信导致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
肯定是可以驱动的,是担心外接电路影响串口通信导致无法下载程序。

网友F:
应该没有问题,自己多测测,下载程序也不是只有UART才可以,大不了飞线把SWD引出了升级,怎么会板子废了

楼主:
的确是可以用SWD下载,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但这样不方便生产,毕竟不是学习板,我现在就遇到一些无法下载程序的板子,串口1没外接电路,用SWD也无法下载,这块板只能废掉,也不清楚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G:
SWD不能下载,一种可能是SWD专用管脚reset后被配置为其他用途了

网友H:
另一种可能是reset后系统进low power模式,看你的项目是不是这样

楼主:
同一个工程可以下载在别的板子,怀疑是MCU坏

网友F:
或者晶振出问题

楼主:
照理有内部晶振就算外部晶振坏了MCU应该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I:
或者是MCU的某一个脚虚焊了

网友J:
串口和SWD都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