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用RTX还是裸机更佳?

楼主(2022-04-14):
项目用到的对传输实时性和速度要求高,请问这种项目场合,跑RTX或者裸机,哪种效果更佳?谢谢

网友A:
只要能满足你实时性的要求,均可

但用操作系统,后期可能会更灵活一点

网友B:
"对传输实时性和速度要求高"
你应该把这个处理放到中断里去做,然后把这种中断设为不可打断,这个实时性是最高的,在这种情况下,前后台和RTOS其实都差不多的,因为中断响应就是最底层的操作了,当然了,这个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事件可以这么干,如果有多个任务都有不同的实时性要求,那RTOS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