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设置参考电压的

楼主(2022-04-14):
对参考电压的选择有很多疑问,比如下面这个例子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过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ADC12CTL0 = ADC12ON+SHT0_8+MSC;
        ADC12CTL1 = SHP+CONSEQ_2;
        ADC12IE = 0x01;
        ADC12CTL0 |= ENC;
        ADC12CTL0 |= ADC12SC;

}
在上面的这段代码里,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设置参考电压的

网友A:
但是在ADC2MCTLx寄存器中SREF 又有6中情况

网友B:
应该是选择外部参考电压的。。。。

网友C:
当 IO 口用,重新考虑上面的问题。

网友D:
这个如何知道VR+和VR-呢?

网友E:
REFON=1时,如果REF2_5V=0,那么内部参考电压为1.5V,REF2_5V=1时内部参考电压为2.5V

网友F:
选择外部参考电压通过SREFx,从datasheet里可以看到有很多种选择。。

网友G:
Vref这种是内部参考电压,Veref这种是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H:
不会写的话,就使用参考的程序就行的

网友I:
ADC12CTL0=ADC12ON+SHT0_15+MSC+REF2_5V;
这一句倒是有参考电压的设置的。
更多操作

网友J:
参考电压应该是VCCB吧。

网友H:
参考电压是外部的vdda

网友K:
参考电压是外部的  看你的外部参考基准是怎么接的了

楼主:
参考例程不能用吗

网友C:
用cubeMX配置你就可以看出来所有过程了,有个结构图配置。

网友J:
没有参考例程吗

网友L(2023-03-03):
可以在参考电压引脚附近就近放置电容(一大一小,大的储能,小的滤波)可以在参考电源前端串一个小电感再加电容

网友M:
就照着例程写就行

网友N(2024-04-05):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