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6488单片机怎么不能点亮LED

楼主(2022-04-14):
SH79F6488单片机怎么不能点亮LED

楼主:
程序如下:
#include <SH79F6488.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 =P8^3;

void delayxms(uint z); //延时

void  main()
{
        P8CR |= 0X08;
        P8 &=0xF7;

        while(1)
        {
                LED1=1;
                delayxms(5);
                LED1=0;
                delayxms(5);

        }

}

/****************延时处理**********************/
void delayxms(uint z) //延时xms程序
{
    uint x,y;
        for(y=z;x>0;x--)
                for(y=110;y>0;y--);
}

网友A:
你代码错了啊
P8 &=0xF7这个可以去掉

网友B:
而且延时函数也错了

网友C:
你这个函数确定检查过吗?

网友D:
这么明显得错误。

网友E:
你好,本人使用中颖芯片十年,使用过很多型号,关于中颖芯片的问题几乎都可以解决,微信账号:YW-IOT,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