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汇编例程哪里可以找到?

楼主(2022-04-14):
PIC16FXXXX单片机的汇编例程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A:
有的单片机书上也有

网友B: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v5.15\mpasmx\examples

网友C:
准备写汇编代码? 腻害哦..

网友D:
找到例子了,为什么用MPLAB X IDE v5.10打不开?

网友E:
先建立工程,然后把这些例子加到你的工程里面去

网友F:
汇编的资源比较少吧应该

网友G:
有些汇编例程 手册上 就有的

例如AD校准

A/D 校准程序示例
BSF WDTCON,ADSHR ;Enable write/read to the shared SFR
BCF ANCON0,PCFG0 ;Make Channel 0 analog
BCF WDTCON,ADSHR ;Disable write/read to the shared SFR
BSF ADCON0,ADON ;Enable A/D module
BSF ADCON1,ADCAL ;Enable Calibration
BSF ADCON0,GO ;Start a dummy A/D conversion
CALIBRATION ;
BTFSC ADCON0,GO ;Wait for the dummy conversion to finish
BRA CALIBRATION ;
BCF ADCON1,ADCAL ;Calibration done, turn off calibration enable

网友H:
这里有个关于PIC汇编的不错的分享: https://bbs.21ic.com/icview-319490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