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不正常

楼主(2022-04-14):
单片机串口通过max232连接到PC机通信正常,单片机串口再直接与另外一个单片机串口TTL连接,串口之间通信不正常

网友A:
对,看看高电平多少

网友B:
高电平只有1点多伏

网友C:
取下max232呢

楼主:
取下max232后,通信正常,觉得max232有反影响

网友D:
用拨码开关

楼主:
如果单片机即想TTL电平与另一单片机串口通信,又想RS323电平与PC串口通信,如果最简单处理?

网友E:
既要MCU与电脑之间通信,又要MCU与MCU之间通信,最好还是用芯片隔离一下

网友F:
应该是max232的影响。单纯使用单片机的TTL进行一主机多从机通讯是没问题的

网友C:
不正常现象是什么?

网友G:
无法收发数据?还是数据错误?

网友H:
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