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LED中间引脚接GND?

楼主(2022-04-14):
其他两脚接单片机两个IO可以实现双色功能吗?
双色共阴LED用单片机控制怎么连接?

楼主:
实现一个IO输出高电平(另一个IO输出0),LED红色亮,一个IO输出高电平(另一个IO输出0),绿色灯亮。

网友A:
可以的。但是,要记着分别串一个电阻的。

网友B:
公共端接地,另外2个脚接IO,并串电阻;

网友C:
红色肯定能量,绿色要是不够亮的话,就要用5V驱动了

楼主:
绿色接单片机IO3.3V再穿个电阻可能会不亮吗  ?不是和红色一样的电路吗

网友B:
红绿的压降不一样滴。

网友D:
3.3V蓝色也可以亮的。不需要5V

网友E:
放光LED怎么连?~~这问题,会连一个,就会两个,实在不会,百度一片一片的

楼主:
嗯  可能会亮度弱一些,我用STM32F103C8驱动,这个灯需要20ma的电流,能达到吗

网友D:
20mA建议加三极管驱动,是否可以直接驱动,看看数据手册GPIO的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