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PI选为主机CS就变低了

楼主(2022-04-14):
我想要实现周期性的SPI DMA传输,在DMA开始的时候 CS为低,传输完成后为高。按手册的说法,只要SPI选定为主机,CS就变低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

网友A:
ST似乎是不能自动产生CS电平的

网友B:
还和NSS的硬件管理还是软件管理有关啊。

网友C:
参照songchenping版主。 SPI 做主机时,设置SSOE位,NSS 被拉低将使得所有与之相连的SPI均为从机。实现主到从的数据发送。然后把SSOE清掉,设置SSM和SSI位。试试吧

楼主:
因为SPI传输速度高,所以必须用DMA,在DMA开始的时候 CS为低,传输完成后为高,没法用软件控制

网友C:
这是外设自动转换的吗,   在主模式下, CS 应该是受控的

楼主:
如果我用一个定时器触发DMA和同时又产生中断,在中断里头来控制CS,这样肯定不行,中断的延迟会导致SPI数据已经开始传输了,CS还没动

网友D:
CS为低的时候,SPI正常通讯,这很正常吧。

网友A:
可以自动拉低。也可以配置为io自己控制

网友E(2023-03-03):
要保持为主机状态,内部输入的NSS电平必须为高

网友F:
这是外设自动转换的吗?

网友G(2024-04-05):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H: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I: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J: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K: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

网友L: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M: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