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请教STC8G1K08-DFN8串口占用不能烧录的问题

楼主(2022-04-15):
大家好, 我在借助STC8G1K08实现IIC转串口的功能,接入STC8G串口的,也是一个有串口接口的外设。
因为STC8G还有一些引脚用作其它功能,STC8G我只能选择其串口1【P3.0, P3.1】接口(也是STC8G烧录口,芯片引脚见附图),

P3.0(rxd) <--直连-> 外设TXD
P3.1(txd) <--直连-> 外设RXD

线路连接好后,我发现再用【P3.0, P3.1】烧录,
即使按官方手册将 “勾选并将【P3.2/P3.3】接GND”进行操作(操作方式见附图),也不能识别STC8G;

不得已,我把连到STC8G的外设拔掉,空出【P3.0, P3.1】,烧入STC8G就正常了。

可是,我目前必需要用到【P3.0, P3.1】作工作串口,怎么办呢?

感谢大神们来围观~~

楼主:
补充下,外设也是一个MCU 。

网友A:
把串口映射到7,8两个引脚,程序中可以处理,不影响5,6作为下载端口

网友B:
硬件冲突了,必须硬件解决,保证下载时外部电路不影响P3.0 P3.1的通信才行。

网友C:
是的,要排除串口干扰。例如P30/P31外接了485芯片通常也不能下载,有人使用跳线帽解决

网友D:
这颗芯片刚好用过,不存在这个问题。485下载都很顺利。电路冲突怎么可能用软件去解决,解决硬件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支持,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借用手册中RS232转换器下载电路的方式,在STC和外设MCU的串口电路上防止硬件冲突。具体做法:
在P3.1口接入【100R】1% 电阻、在P3.0口接入肖特基二极管【B5819W】(也可以其它二极管,手册写的1N5819),测试,STC成功识别、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串口映射到7,8两个引脚,程序中可以处理,不影响5,6作为下载端口

这样是可以的,但7、8脚,我已经用做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