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电流信号隔离变送2A(4A)

楼主:
DIN11 系列超大电流信号隔离变送器(铝合金外壳)

主要特性
u 精度、线性度误差等级: 0.1、0.2、0.5 级
u 4-20mA/0-5V/0-10V 等标准信号输入
u 0~100mA/0~500mA/0~1A/0-2A 等电流信号输出
u 0~1V(max 2A)/0~10V/0-24V(max 2A) 等电压信号输出
u 信号输入/信号输出 3000VDC 隔离
u 辅助电源:12V、15V 或 24V 直流单电源供电
u 辅助电源与输出信号不隔离
u 螺丝固定安装,插拔式接线端子
u 尺寸:120 x 105 x 29mm
u 工业级温度范围: - 45 ~ + 85 ℃
应用
u 工业现场信号隔离与放大
u 电流信号放大或电压信号驱动能力加强
u 电磁阀、比例阀门线性驱动器
u 电磁开关线性控制器
u 电磁驱动线圈或大功率负载
u 地线干扰抑制
产品选型表
DIN11 D        HVI - U(A)- P U(A)
输入信号
供电电源
输出信号
代码
电压
代码
电流
代码
电源
代码
电流
代码
电压
U1
0-5V
A1
0-1mA
P1
24VDC
A3
0-20ma
U1
0~5V
U2
0-10V
A2
0-10mA
P2
12VDC
A4
4-20ma
U2
0-10V
U3
0-75mV
A3
0-20ma
P3
5VDC
Az
用户自定义
U6
1-5V
U4
0-2.5
A4
4-20mA
P4
15VDC
Uz
用户自定义
Uz
用户自定义
Az
用户自定义
注:定货时请告知输出负载电阻的大小。
选型举例:
1:输入信号:0-10V,供电电源:24V,输出信号:0-1A负载电阻:10欧姆,型号:DIN11 IAP V2-P1-Az
2:输入信号:0-10V供电电源:12V输出,信号:0-10V,负载电阻:50欧姆,型号:DIN11 IAP V2-P2-V2
3:输入信号:0-3V,供电电源:24V,输出信号:0-24V,负载电阻:12欧姆,型号:DIN11 IAP Vz-P1-Vz
通用参数
参数名称
测试条件
最小
典型值
最大
单位
隔离
信号输入与信号输出之间隔离,辅助电源与输出信号不隔离
隔离耐压
50Hz,1 分钟,漏电流 1mA

VDC
耐冲击电压
3.5KV, 1.2/50us(峰值)
工作温度

-45

+85
工作湿度
无凝露

%
存储温度

-45

+85
存储湿度

引脚定义
引脚
引脚
IN+
模拟信号输入正端
OUT+
模拟信号输出正端
IN-
模拟信号输入负端
PW+
电源正端
OUT-
模拟信号输出负端
GND
电源负端

网友A(2022-04-15):
请问楼主一个问题:为何工控领域多用4---20mA和0---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一个问题:为何工控领域多用4---20mA和0---10v。

在工业现场,用一个仪表放大器来完成信号的调理并进行长线传输,会产生以下问题:第一,由于传输的信号是电压信号,传输线会受到噪声的干扰;第二,传输线的分布电阻会产生电压降;第三,在现场如何提供仪表放大器的工作电压也是个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和避开相关噪声的影响,我们用电流来传输信号,因为电流对噪声并不敏感。4~20mA的电流环便是用4mA表示零信号,用20mA表示信号的满刻度,而低于4mA高于20mA的信号用于各种故障的报警。

4~20mA电流环有两种类型:二线制和三线制。当监控系统需要通过长线驱动现场的驱动器件如阀门等时,一般采用三线制变送器,这里XTR位于监控的系统端,由系统直接向XTR供电,供电电源是二根电流传输线以外的第三根线。二线系统是XTR和传感器位于现场端,由于现场供电问题的存在,一般是接收端利用4~20mA的电流环向远端的XTR供电,通过4~20mA来反映信号的大小。

网友A(点评):
收到,谢谢坛友赐教看来是技术人员而非专业的销售。

楼主:
生活不易,出来讨生活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