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IDE如何下载芯片的Option bytes区域

楼主(2022-04-15):
如题,现在可以再生成的hex文件里面看到Option Bytes区域的数据,但是实际烧录,好像并没有烧录成功,请问如何配置,能够全部烧录Hex文件的数据呢,难道只能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

网友A(2022-07-28):
你正常烧录就行吧,应该就可以烧录了

网友B:
往什么中写数据是靠程序上分配的,你需要写代码实现

网友C:
有些属实是需要stm32cubeProgrammer才可以

网友D:
这个是不是可以通过烧录软件实现配置啊,你配置写Option Bytes区域就可以了

网友E:
之前也没关注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烧录成功的呀

网友F:
没烧录成的话,提示你什么啊?

网友G:
可以看看关于Option Bytes这块,应该有解锁这块操作吧

网友H:
好像不止cubeProgrammer,用jflash好像也行

网友I:
应该是可以完全烧录hex的呀,不然程序也运行不了啊

网友J:
我知道jlink好像能通过jflash配置烧录Option Bytes

网友K(2023-02-24):
好像得使用STlink来配置吧

网友L(2024-07-11):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M: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N: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O: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P: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Q: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R: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网友S: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