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功耗变大,但输出正常

楼主(2022-04-15):
3.3V的LDO明显发烫,电压正常,程序也在正常跑

LDO处的阻抗对比其他板子偏小,

请问,这种情况靠谱么?已经跑了一天多了,也没见哪有问题,除了烫

网友A:
应该还是哪里出了问题,这种板子已经不可靠了

网友B:
可能是你的电路设计问题,散热没做好

网友C:
LDO本身就是通过耗散进行降压的

网友D:
可以考虑处理一下散热

网友E:
不靠谱啊,热量持续积压在一个地方,这很容易坏滴

网友F:
烫是没啥问题,但是以后会不稳定

网友G:
应该是不行吧,你这散热得做好处理

网友H:
是不是你的压差大啊?建议处理一下输入电压

网友I:
看着就不靠谱,你要降压才行

网友J:
属实LDO还是比较耐用的,但是发烫也不行啊

网友K:
还行吧,再跑几天试试呗

楼主:
换了个LDO,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