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ZET(基于秉火开发板)+Cubemx(F1 V1.60库)+RTC(修复...

楼主(2022-04-15):
首先说明下开发条件:
1、开发板:秉火霸道,STM32F103ZET
2、软件:Cubemx V4.23(F1 V1.60库)

问题描述:Cubemx生成RTC代码会出现时间可以更新,日期复位以后就不能更新,恢复到2000/1/1的问题!

问题原因:断电以后 日期DateToUpdate的相关内容没有备份,而时间会通过RTC_WriteTimeCounter(hrtc, counter_time)进行备份!

解决思路:想办法将日期保存起来!

楼主:
解决办法:
1、cubemx设置:

楼主: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二进制设置,然后将生成的代码月份和星期都改成二进制显示,这样就可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楼主:
2、解决办法
    初始化函数改为
void MX_RTC_Init(void)
{
//  RTC_TimeTypeDef sTime;//在前面申明
//  RTC_DateTypeDef DateToUpdate;

    /**Initialize RTC Only  */
  hrtc.Instance = RTC;
  hrtc.Init.AsynchPrediv = RTC_AUTO_1_SECOND;
  hrtc.Init.OutPut = RTC_OUTPUTSOURCE_NONE;
  if (HAL_RTC_Init(&hrtc)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nitialize RTC and set the Time and Date */
  if(HAL_RTCEx_BKUPRead(&hrtc, RTC_BKP_DR1) != 0x32F2)
        {
                sTime.Hours = 0x23;
                sTime.Minutes = 0x59;
                sTime.Seconds = 0x50;

                if (HAL_RTC_S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DateToUpdate.WeekDay = RTC_WEEKDAY_SATURDAY;
                DateToUpdate.Month = RTC_MONTH_DECEMBER;
                DateToUpdate.Date = 0x3;
                DateToUpdate.Year = 0x17;

                if (HAL_RTC_SetDate(&hrtc, &DateToUpdat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写入一个数值:0x32F2到RTC备份数据寄存器1 */
    HAL_RTCEx_BKUPWrite(&hrtc,RTC_BKP_DR1,0x32F2);//随便写的一个数,目的就是检测是否掉电
  }
else
  {
    /* 检查上电复位标志位是否为:SET */
    if (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PORRST) != RESET)
    {
      printf("发生上电复位!!!\n");
    }
    /* 检测引脚复位标志位是否为:SET */
    if (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PINRST) != RESET)
    {
      printf("发生外部引脚复位!!!\n");
      DateToUpdate.Year  = HAL_RTCEx_BKUPRead(&hrtc, RTC_BKP_DR3);
      DateToUpdate.Month = HAL_RTCEx_BKUPRead(&hrtc, RTC_BKP_DR4);
      DateToUpdate.Date  = HAL_RTCEx_BKUPRead(&hrtc, RTC_BKP_DR5);
      DateToUpdate.WeekDay = HAL_RTCEx_BKUPRead(&hrtc, RTC_BKP_DR6);
      HAL_RTC_SetDate(&hrtc,&DateToUpdate,RTC_FORMAT_BIN);        //与写入的方式保持一致!main函      数里面写入的是二进制
    }
    /* 清楚复位源标志位 */
    __HAL_RCC_CLEAR_RESET_FLAGS();
  }
}
main函数改为: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RTC_GetDate (&hrtc,&DateToUpdate,RTC_FORMAT_BIN);
                //必须立即备份,以后再显示
                HAL_RTCEx_BKUPWrite(&hrtc, RTC_BKP_DR3, DateToUpdate.Year);   //使用二进制写入寄存器,应该以二进制存入
                HAL_RTCEx_BKUPWrite(&hrtc, RTC_BKP_DR4, DateToUpdate.Month);
                HAL_RTCEx_BKUPWrite(&hrtc, RTC_BKP_DR5, DateToUpdate.Date);
                HAL_RTCEx_BKUPWrite(&hrtc, RTC_BKP_DR6, DateToUpdate.Month);
      /* Display date Format : yy/mm/dd */
      printf("%d/%d/%d\r\n",2000+DateToUpdate.Year, DateToUpdate.Month, DateToUpdate.Date);//BCD吗,12月份就是)0X12,显示出来就是18月了!
        HAL_RTC_GetTime (&hrtc,&sTime,RTC_FORMAT_BIN);
      printf("%d:%d:%d\r\n",sTime.Hours, sTime.Minutes, sTime.Seconds);
      printf("\r\n");
      HAL_Delay(1000);

  }

网友A(2022-10-07):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B: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C: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D:
STM32的RTC 怎么用才能稳定

网友E:
stm32 RTC 掉电后数据保存在哪里

网友F:
STM32 RTC_SetAlarm可设置的最大值为多少

网友G:
stm32芯片自带的RTC和DS1302的实时时钟区别大不大

网友H:
STM32如果用不到RTC,备用电源用接吗?

网友I:
stm32的rtc外接纽扣电池电压多少?

网友J:
STM32的RTC能产生毫秒级的中断吗

网友K:
STM32 我想问下我的RTC程序掉电后时间又变为初始值,但电池电压是3V电路也没问题是怎么回事

网友L:
STM32的RTC为什么不能重新配置时间

网友M(2023-02-04):
stm32CubeMX默认填入的分频是使用32.768KHz的

网友N:
STM32Cube MX如何设置外部高速时钟频率

网友O:
stm32hal库rtc设置出错

网友P:
通过STM32CubeMX进行简单配置生成HAL库实现内部晶振RTC。

网友L:
实时时钟RTC是一个独立的定时器

网友Q(2023-06-01):
将小灯接在单片机的P1.0端口上

网友R:
CPU 的核心是从程序或应用程序获取指令并执行计算。此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关键阶段:提取,解码和执行

网友S: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T:
脚本很危险,很容易出错

网友A: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U:
它可以不受网络连接的限制

网友B: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V:
If-Else 已成为事实上的代码分支解决方案

网友C: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V: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