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求一份AT32F415 FreeRTos 系统的串口接收中断配置

楼主(2022-04-15):
这两天配置FreeRTos里的USART1接收中断时,一直配置不出来。在此求助各位能指点一下

网友A:
直接将裸机的串口中断中断程序移植过来使用就好啦,串口中断属于硬件 中断,硬件中断和系统是分开独立运行的,互不干扰。硬件中断优先级永远比系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