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射频] 串口中断进不去

楼主(2022-04-15):
在用N32G031做3802主控芯片时,串口中断进不去,串口配置代码如下

网友A:
可以把PA10的IO初始化配置,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改成和上面PA9一样的复用推挽,然后再试一下

网友B:
廖为情你是无处不在啊

网友C:
进不了中断的话,先检查硬件上有无问题,是否有收到数据,再看看软件代码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