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信号本身不稳,如何采样

楼主(2022-04-15):
传感器自身输出的信号有波动和毛刺,
adc处理的时候,该怎么做?

网友A:
软件滤波,

主要还是看对信号精度的要求

网友B:
硬件滤波+软件滤波

网友C:
那么楼主是想要采集真实信号还是平稳信号呢

网友D:
建议楼主先稳一下信号

网友E:
可以硬件上进行处理

网友F:
外部加一个小电容试试看

网友G:
软件滤波也可以的

网友H:
需要采集稳定的信号吗

楼主:
现在完全在尝试软件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