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像单片机那样控制io

楼主(2022-04-15):
像单片机那样控制IO,给io赋值,需要MCU本身有哪些支持么?还是完全可以通过软件来实现

在使用新塘的单片机时,感觉函数非常简单,仿佛回到了51时代,
但是之前用ST的时候,需要各种配置,IO赋值也是通过函数实现。

我在想,这是新塘自己封装出来的函数,还是硬件基础决定的?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给某一个PIN赋值1或者0的那个操作吧。

网友A:
你可以定位到函数的原型看看是咋回事。

网友B:
#define PB0             GPIO_PIN_DATA(1, 0 )

网友B:
然后那个操作又是这样的
#define GPIO_PIN_DATA(port, pin)    (*((volatile uint32_t *)((GPIO_PIN_DATA_BASE+(0x40*(port))) + ((pin)<<2))))

网友B:
这么看,就应该是芯片本身支持的。
新唐只是用简单的宏给你表达了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看,就应该是芯片本身支持的。
新唐只是用简单的宏给你表达了出来。 ...

对,新塘的这个操作非常的优秀,
或许是硬件支持吧,没有研究过

网友D:
新唐的可以,库函数帮你实现了。

网友D:
其实其他的也行,只要你用宏实现那个组合操作一样的感觉

网友E:
想用什么模拟单片机啊

网友F:
楼主现在用的不是单片机吗

网友G:
看看函数体内容

网友H:
其实可以自己写一个的

网友I:
楼主可能没有使用习惯

网友J:
库函数不是这样操作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