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时钟电路设计时晶振怎么选型

楼主(2022-04-16):
需要确认什么参数

晶振的频率怎么选,还是只能和官方推荐一致

网友A:
看晶振的esr规格

网友B:
一般都会选例程推荐的值,例程用起来也省事

网友C:
手册推荐频率啊

网友D:
空间 价格 频率等

网友E:
晶振都有什么规格的啊

网友F:
手册上应该有推荐的啊

网友G:
esr是什么参数啊

网友H:
大小啊 有缘无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