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是否有数据压缩的办法

楼主(2022-04-15):
现在我想在无线通讯中发送的数据进行一个简单的压缩,比如有用的数据有30个字节,但是我想只发送15个字节,那么如何对这些数据进行压缩呢?

网友A(2022-07-28):
发送接收都是你,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呀

网友B:
正常可以通过协议压缩,网上是有压缩例程的

网友C:
属实,无线一般都是能少发就少发,但是你压缩也要有校验机制哈

网友D:
你数据可以精简一些啊

网友E:
你可以去掉头尾命令,然后弄个简单校验就可以了

网友F:
一般压缩都是可以通过协议实现数据的整合的

网友G:
看数据关系呗,通过那个数据,可以代表其他数据,那么其他数据就可以被优化掉了呀

网友H:
这个估计要跟你数据的格式和规律有关系了

网友I:
你这压缩量有点大啊,直接压缩50%

网友J:
有压缩机制的,但是我觉得你可以选择频繁发送,保证数据不丢的前提,可以多次发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