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这么简单!G2L开发板安装Docker

楼主(2022-04-15):
  Docker是什么?Docker有什么用?我们不再赘述。RZ/G2L开发板支持ubuntu系统,下面快速演示一下如何在G2L开发板上安装支持Docker。

配置kernel运行docker的必要选项
1、下载docker 内核配置检查脚本

https://github.com/coreos/docker/blob/master/contrib/check-config.sh

2、修改脚本中的检查文件为.config文件

在kernel根目录执行check-config.sh 检查需要配置的

3、把Generally Necessary:下的配置逐个配置上,然后重新编译kernel后替换更新到开发板

Ubuntu下安装运行Docker
1、下载安装

2、启动docker

3、使能docker开机自启动

4、检查docker运行状态

是不是很简单?

网友A:
支持楼主,如果可以多分享分享这种硬核经验就更好了,linux的话是比较难的,尤其是安装什么插件的时候,我觉得是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如果可以多分享分享这种硬核经验就更好了,linux的话是比较难的,尤其是安装什么插件的时候,我 ...

后续会分享,持续关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