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ESP-8266用单片机无法发送AT指令,用USB转TTL可以

楼主(2022-04-16):
我用ESP-8266与串口发AT指令但是返回函数错误,我又用了USB转TTL直接连ESP-8266就可以发送AT指令了

是我指令没做全,还是单片机无法实现

网友A(2022-07-21):
单片机肯定能实现的,可能是你没发对吧

网友B:
你是不是波特率没弄对啊

网友C:
可能是指令没全吧,你看看你的代码呗

网友D:
网上很多关于8266的代码的,你可以查看学学

网友E:
正常来说MCU都是可以实现的,可以驱动的

网友F:
你看看你的连接或者是波特率吧

网友G:
单片机能实现的,你查查正点原子的代码,有使用ESP8266的例程

网友H:
网上一堆例程的,你好好看看就好了,移植一下

网友I:
你可以先发送个AT,看看返回对不对呗,再说其他

网友J:
是不是你的MCU的串口电平不对啊?

网友K(2023-03-01):
两个模块连接是否接好TX和RX是否接反呢

网友L: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检查下是不代码的问题

网友M(2024-05-11):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N: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O: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P: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

网友Q: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R: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S: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