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当VDD不供电但IO有电的情况MCU处于什么状态呢?

楼主(2022-04-15):
大神们,请教个问题,有下面这个电路,MCU通过DCDC供电,在DCDC的使能端有个开关控制DCDC是否工作,如果开关断开,DCDC输出与输入断开。而MCU的PA0口接在电池端,用电阻分压,用于电池电量检测。

场景:当开关断开,DCDC不工作,MCU的VDD没有供电,而由于IO依然有电(电池为4.2V的时候分压得到的电平约为2.8V),而实测此时VDD可得电压2.5V。
问题:
1、这样MCU是否会损坏?
2、IO口在上电瞬间(此上电瞬间是指电池接入电路的瞬间,不是DCDC开始工作的瞬间)应为浮空输入,即高阻态,那么会有电流从此IO流入MCU吗
3、按上个问题,如果有电流从IO流入MCU,MCU能正常工作吗(假设MCU上电后将此IO配置为AD输入)?
4、如何改进这个电路结构?有一种解决办法是:DCDC直接使能,通过PMOS控制电池向DCDC供电,电池检测点定在PMOS之后。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方法?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