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如何选取ADC

楼主(2022-04-15):
只是知道位数越高,采样越好,但价格约越贵

怎么确认adc是否满足要求呢?怎么把需要的精度和ADC的位数关联起来。

相同位数的ADC,有性能的差别么,如何选取

网友A(2022-06-09):
正常就单片机自带的ADC基本就可以满足需求

网友B:
这个看你需要的精度呀

网友C:
相同位数ADC也是有差别的,可能速度就不一样

网友D:
看你对数据的采样精度,这个精度越高,需要的采样位数就越大

网友E:
这个好像有个算法,可以计算精度和位数的

网友F:
没深研究过,因为一般MCU带的12位ADC其实就够了

网友G:
一般选择就是速度快的,不然转换太慢了

网友H:
性能肯定是有差别的,好像NXP的ADC速度就转换的快,ST的就稍微差点

网友I:
这个你要好好找找资料才行,不过一般12位的ADC完全够用的

网友J:
你算一下精度呗,还有采集电压的范围之类的

网友K:
就用自带的,除非信号精度极高

网友L(2023-03-02):
首先明确你的测试源是什么信号输出形式,你最终需要的ADC输出是什么形式,

网友M(2024-03-04):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N: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O:
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P: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

网友Q: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R: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S: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