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技巧

楼主(2022-04-15):
单片机应用中,常需要通过输出模拟量来对外部进行控制,增加D/A转换芯片不仅需要占用I/O口资源,同时也会使成本增加。通过单片机的定时器中断来用软件的方法产生PWM,并经过滤波与跟随电路产生准确的模拟量输出。
使用了定时器设置成每100us就中断一次。当TL0加到FF就会产生一次中断,并执行中断函数。如果机器使用的时钟是12MHZ,每1us产生一个计数脉冲100us产生一次中断的话就需要给TL0一个9C的值

未完待续。

网友A:
定时器中断输出会收到程序影响导致准确度下降,直接使用pwm模块输出就行,准确度取决于时钟精度以及pwm计数精度。。另外外部不需要这么复杂,直接阻容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讲的很详细,非常感谢楼主的讲解,mark一下,收藏学习,受教受教。

网友C:
这是仿真软件么

网友D:
唯一的问题是:因为没有反馈,也没有基准,单片机的供电电源需要足够稳定,输出才有足够精度。

楼主:
用 keil软件与proteus软件的联调

对着呢   实际应用可以电容过滤 ,反馈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