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455VE pwm驱动电机怎么优化控制精准度

楼主(2022-04-15):
用定时器的溢出中断来记pwm的数量,运行起来会有误差,这个能怎么优化。要控制电机,左转右转的,需要比较准确。有什么方法优化这个精准度

网友A(点评):
用外部晶振HSE做系统时钟源,定时器是比较准的,定时器溢出的ARR寄存器配置决定了PWM的周期,你的误差指的是PWM的周期会有误差?还是你对PWM数量计数存在误差?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对PWM数量计数存在误差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如何计数的?

网友A(点评):
留个联系方式,我们私聊吧

网友B:
一次溢出一次中断,  运行起来怎么会有误差?  先查明误差的原因再找办法

网友C: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D:
进口国产MCU代理,有技术支持,有需要加微信,L18121451280 廖**

网友E:
关键是要找出误差产生的原因

网友F:
为甚不用PWM本身的中断计数,嫌太快,还可以配置几次事件后引起一次事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