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怎么理解ADC的通道

楼主(2022-04-16):
拿407来说,有三个adc,
但是,貌似三个ADC都是复用通道的,

那么我在实际使用中,不还是要看引脚的么?同一个引脚是三个复用的,对我来说,不还是一个ADC么?

还是我这样理解,有误?

网友A:
说实话,没看懂你说的是啥意思?

网友B:
ADC复用你想知道这个是么?

网友C:
正常来说就是这个IO可以做多个功能复用

网友D:
ADC0 ADC1 ADC2是这仨么?

网友E:
正常来说就是这样的

网友F:
没啥问题吧,咋理解都行的,反正就是一个IO同一时间只能做同一件事

网友G:
你说的是一个IO复用了三个ADC通道是么?

网友H:
其实这么理解是没啥问题

楼主:
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选一条路就可以了?

网友I:
通道可以复用,但是你说等同一个ADC就错了。

网友J:
没有误吧,但是虽然复用,你可以采用多通道采集,就有点儿意义了

网友K:
我也不知道407为什么要这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