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以太网例程

楼主(2022-04-15):
PIC32MX795,  现在要增加网络及远程功能,打算使用LAN8720或DP83848, 请问官网有没有类似的例程

网友A:
最好是C代码结构

网友B:
不要Harmony这种封装底层的?

网友C:
https://www.microchip.com/wwwAppNotes/AppNotes.aspx?appnote=en533903
找到一篇应用笔记

网友D:
MLA里面的

网友E:
harmony的驱动库里面有以太网的工程模板,直接修改一下就能用。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已找到些资料。

网友F:
没用过这俩。

网友G:
选个有例子有支持和参考的。

网友F:
找个类似的应用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