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bootloader 后,怎么进行代码保护??

楼主(2022-04-15):
用 bootloader 后,怎么进行代码保护??

楼主:
用 bootloader 后,怎么进行代码保护,也就是说,程序中配置字加读保护后,烧录校验失败?

网友A:
可能是加密后不让回读了

楼主:
就报错了??

网友B:
什么芯片?你怎么配置的?

楼主:
PIC18F26K22 按照帖子的流程用MMC产生的bootloader 代码。编程时勾选  program Config Words

网友C:
需要查看是什么芯片,有了具体芯片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D:
这里有教程和代码,你看有帮助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318438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