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mega328PB与ATmega328P

楼主(2022-04-15):
目前需要使用ATmega328P,也是第一次使用AVR,有几个问题请教,
Microchip官网推荐使用PB,对比下,ATmega328PB硬件资源更多一些,但是比ATmega328P功耗却高了一点,功耗高了是因为资源更多吗?

ATmega328ATmega328P
ATmega328PB
P是picoPower,B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看封装,封装一样的就一样,管脚一样多的就一样。

网友B:
B是不是代表温度范围。

网友C:
“P”:DIP封装

网友D:
同样的引脚数,PB会有更多可以使用的I/O管脚吧

网友E:
温度范围(°C)-40至105

楼主:
封装 温度都是在ATmega328PB-xx

网友F:
B-是带有唯一ID的芯片

网友G: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application-notes?rv=1234ab31
楼主要看这个文档 AN_42559 - AT15007: Differences between ATmega328/P and ATmega328PB

网友H:
ATMEL首款8位 AVR

网友I:
B是新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