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电机板开发板移植GPIO_BASIC_SAMPLE例程

楼主(2022-04-16):
IO, gp, ic, pi, sam
1.修改引脚1.1LED修改

1.2按键修改
1.3参考
2.修改GPIO_BASIC_SAMPLE文件
2.1启动复用功能
不用复用功能,则LED不能被Key控制,添加程序
    GPIO_SetFunc(LED2_PIN, GPIO_FUNC_0);
    GPIO_SetFunc(LED3_PIN, GPIO_FUNC_0);//复用

2.2疑问
上电默认为功能0,但是不编写的话LED不能被Key控制
3.示例

网友A:
介绍简洁明了,参考一下

网友B:
硬件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C:
注意他的默认值

网友D:
一般都不能直接控制吧

网友E:
硬件是完全一致的吗

网友F:
看硬件连接不复杂

网友G:
移植起来很便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