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PWM互补输出

楼主(2022-04-16):
互补PWM输出模式是用来驱动逆变器负载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宽调制,是一种开关式稳压电源应用,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多种PWM技术,其中包括:相电压控制PWM、脉宽PWM法、随机PWM、SPWM法、线电压控制PWM等,PWM 码是一种脉宽调制码,它的组成为9MS 高电平和4MS 低电平引导脉冲,16 位系统识别码,8 位数据正码和8 位数据反码。我要解的就数据码。一个PWM码的0是由一个0.58ms的低电平和一个0.58ms的高电平组成,1 是由一个0.58ms 的低电平地和一个1.58ms 的高电平组成。

pwm解码原理:

首先通过延时来丢开引导码,然后通过解码丢掉16 位系统识别码,最后解系统正码和反码。解开后将正码取反看是否与反码相同,如果相同,即解开保存其值。解码0 或1是这样的。在低电平的时候等待,直到为高了后,用一个0.882ms 的延时去量,量完后,如果为低了,证明前面是一个0.58ms 低电平和一个0.58ms 高电平地组成,即保存一个0.如果为高,则证明是由一个0.58ms 低电平地和一个1.58ms 高电平组成,即保存一个1 .为1则再调一个延时,让它延到低电平。等待到高电平后重复上述过程解码。遥控器解码程序介绍:通过上述的解码原理,利用单片机的中断口来测PWM码的宽度,通过本实验仪配备的遥控,单片机解码在数码管上显示。实际应用例如:红外遥控。

互补输出是针对高端与低端开关提供替换驱动所必需的。BLDC马达每转一圈,每个相位的驱动电流方向便会改变两次。这必须使连接在该相位端的驱动电压改变方向。这种电压换向是将每个相位端通过分离式MOSFET或IGBT驱动器,并连接到电源的正向输出和负向输出来实现的。当一个驱动器接通时,另一个关闭,这就代表着它们是需要互补驱动输入的互补驱动器。

网友A:
哪些方面会互补了?

网友B:
没有这个原理图吗

网友C:
至少得两路吧

网友D:
正好相差九十度吗

网友E:
时间上完美配合

网友F:
一般互补输出适用于控制什么呢

网友G:
一般io可以承受的最大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H:
pwm还能解码?

网友I:
只用过脉宽调制

网友J:
互补PWM 叫 complementary PWM

互补PWM可以配置成PUSH-PULL模式,它拥有一套机制(dead-time)来确保”高切换”与“低切换”不会“同时”发生。

PWMH:高切换
PWML:低切换

互补 PWM 信号在“全桥full bridge"模式下的”逆变器 inverter“设计中非常有用,在该设计中,需要驱动两个互补的 MOSFET/switch. dead-time的引入阻止了两个互补的MOSFETS在转换的过程中”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互补PWM 叫 complementary PWM

互补PWM可以配置成PUSH-PULL模式,它拥有一套机制(dead-time)来确保”高 ...

学习了!

网友K(2022-05-22):
PWM互补输出一般都应用于电机控制吧

网友L:
互补输出好像还挺复杂的

网友M:
学习学习,PWM互补还没用过呢

网友N:
正常来说,PWM互补输出大多数是电机或者红外这种方面

网友O:
其实电机用的还是比较多,其他场合好像不是很多呢

网友P:
PWM互补输出也可以用在电源控制方面吧,精度较高呢

网友Q:
有没有互补输出的demo啊,想看看咋玩的

网友R:
感谢分享吧,这种理论知识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