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pp程序如何调试

楼主(2022-04-16):
AD, ar

MDK下怎么在不擦除bootloader程序的情况下直接仿真APP程序,应该如何设置?之前IAR是设置ROM地址和向量偏移,但是MDK只找到了ROM地址设置,现在无法调试APP程序

网友A:
keil可以设置偏移量~~

网友B:
就是把起始地址和app的偏移弄一样了就行

楼主:
嗯,感谢,
这几天,光研究地址了,头大

网友C:
单片机有app程序?

网友D:
单步进行调试啊

网友E:
此app是说手机上的那种app吗

网友F:
还没有调试过app的经验呢

网友G:
有相关规范的步骤吗

网友H:
可以进行仿真吗

网友I:
这个和bootloader没关系啊

楼主:
嗯,原来直接拔开始地址设置同样的偏置即可

网友J(2022-06-21):
这个就直接擦除局部就可以了

网友K:
设置一下偏移地址就好了

网友L:
你可以把keil仿真下载程序那部分设置界面发出来,告诉你咋搞

网友M:
我觉得都不用设置地址,应该直接选择擦除局部即可

网友N:
你看看仿真那块,选择局部擦写,而不是全部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