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求助,电脑无法连接APM32E103ZEMINI

楼主(2022-04-16):
各位大神麻烦问一下出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板子BOOT也设置了就是连接不上,USB驱动更新也试过了,WIN10的系统。万分感谢。

网友A:
使用什么仿真器?

网友B:
板上USB口是芯片USB外设,不是仿真器,不需要驱动。

网友C:
现在有连接上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