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如何进行仿真

楼主(2022-04-16):
想仿真一段代码的实现效果,应该如何做

网友A:
用HC-Link+ keil C51

网友B:
用仿真器啊,晕死。

网友C:
还有其他软件可以使用吗

网友D:
纯软件仿真吗

网友E:
iar可以仿真吗

网友F:
那信号源怎么给呢

网友G:
不能仿真中断吧

网友H:
在什么程度上的仿真呢

网友:
芯圣一级代理出芯圣ic  协助开发  工具样片  烧录编带  有需要可加企鹅号  2914373240

网友I:
不能用仿真器吗

网友J:
用仿真器进入仿真模式啊

网友K:
可以用仿真软件

网友L(2022-05-21):
你可以用在线的代码编辑器,编辑之后用printf输出就好了

网友M:
我觉得你这个仿真是分为算法仿真还是控制仿真,这个你根据需要用逻辑实现就好了

网友N:
你可能需要一个仿真器,开发板才行

网友O:
你用仿真软件试试呗,能降低很大的成本呢

网友P:
一般是用在线编辑器编辑一下代码,然后调试就行了,没必要用硬件的

网友Q:
看你代码难度,要是复杂建议配合硬件调试,要是不复杂,直接逻辑模拟就行了

网友R:
你用啥开发板啊?用对应的仿真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