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仿真进不去怎么办

楼主(2022-04-16):
应该如何查错?

突然不能仿真了

网友:
能正常烧录吗,如果可以,那可能不支持仿真吧

网友A(2022-05-21):
仿真不进去可能是你的线接触不良了

网友B:
这个正常啊,重新仿真吧,没发查

网友C:
如果你能确定你程序没啥问题,可能就是线的问题了

网友D:
这个查不出来吧,你要让通信线尽量短,然后重新上电看看能不能仿真

网友E:
是你操作什么了么?导致芯片锁住了?

网友F:
正常是不能仿真不进去的,如果你的电路没有问题的话

网友G: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芯片被锁死了,你有可能需要解锁才能解决哦

网友H:
不能仿真的话,你重新插拔一下仿真器就好了

网友I:
一般情况是你线接触不好导致仿真掉了

网友J:
你看看程序,是否有bug啊,不过就算有bug也不至于仿真不了

网友K:
你的仿真不了的状态是啥样的啊?

网友L:
是仿真不好使之后,以后都仿真不了了?

网友M:
看你报错内容吧,把报错内容贴出来看看

网友N:
你重新接入试试呢?一般重新来一遍流程就能好使了

网友O:
你不要用仿真器供电,然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