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板子上多个芯片是否可用一个复位电路

楼主(2022-04-16):
主控MCU、显示、网口等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复位电路,还是各自独立

网友A:
感觉用一个问题不大,
但是最好其他的用MCU的IO控制

网友B:
用一个复位,大概率是可以的,
但是不如分开更合理可靠

网友C:
时序满足,就是可以的

网友D:
有条件的,就主mcu自己复位,然后io控制其余芯片复位
偷懒的,就一个复位,基本问题不大

网友E(2022-05-24):
可以的啊,用一个可以的

网友E:
可以用一个复位电路的,主要是看高电平复位还是低电平复位啊

网友F:
这个没这么做过,但是我觉得独不独立都行

网友G:
这些不都是一个MCU实现的么?

网友H:
独立没必要啊,浪费按键

网友I:
没啥问题,都可以,怎么设计,全靠顺手

网友J:
我觉得MCU、显示和网口等不都是一个MCU实现的么

网友K:
当然可以用一个复位电路啊

网友L:
用一个的话,走线方便,而且省事儿

网友M:
复位用一个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看是否要求统一复位,如果有的不要求,可以不用做到同一个复位电路的

网友N:
最好不要,严谨的说,时序可能会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