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容大小对复位有何影响

楼主:
就是最简单的这种阻容复位,电容的值该如何选择呢

网友A(2022-04-16):
取决于电源上升时间和晶振启动时间。

网友B:
以新唐的设计是10k, 10uf,主要是避免上电不良的问题

网友C:
电容不能太大,好像之前在哪里见过一复位的时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