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972 无法通过UBS连接电脑,无法用NuWriter烧录程序

楼主(2022-04-16):
目前手头有两块NUC972的板子,一个开发板,一个自己画的样板。

目前样板无法通过USB连接电脑用NuWriter烧录程序。开发板可以正常烧录。

将样板上的SPI Flash取下,放在开发板上烧录程序之后,再焊接到样板上,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也可以通过网口升级裸机程序。

通过SPI Flash启动的时候,读取REG_SYS_PWRON寄存器的值,显示为 0X0201 071F ,开发板该寄存器的值为 0X0200 071F

通过查看文档,发现就是该寄存器的第16位不一样。即USB-ID,引脚的状态,万用表测得该引脚为3.3V,将其拉高或者拉低,依然无法识别。

请高手指点一下排查的方向,感谢

楼主:

当从USB启动的时候,无法通过USB连接电脑的样板,串口打印的消息为:
NUC970 IBR 20151008.1735
No Key
Boot from USB

网友A:
两个板子的现象一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