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加在电压跟随器前面还是后面?

楼主:
AD, dc, tv
如图,两种都是ADC输入端用稳压管进行的保护电路,其中一个将TVS稳压管放在了运放前面,一个将其放在了运放后面,请问哪一种更合理?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图1更合理,即将稳压管放在运放前面。请问各位坛友怎么看?

网友A(2022-04-17):
我也觉得第一个合适。图二中如果运放输出的电流过小,不足以使得稳压管完全进入稳压区,造成的稳压误差也不能完全保护ADC接口。

楼主(点评):
这问题是在看图时发现的,确如坛友所言本人也是认为图一比较好。

网友B:
TVS稳压管的目的呢?目标是谁?为主人服务

网友C:
先明确,要保护的对象是谁

网友D:
我做的电路是前后都放,输入是外部电位器给出的电压信号,引线较长,超过1米,输出是接到变频器模拟输入端,引线长度超过1米,为了保护运放,我前后都放了TVS管。

网友E:
放后面吧,有条件前后都有
一般运放比MCU能抗 如果只有一个 建议放后面

楼主(点评):
收到,现在规划的方案就是参考各位坛友的意见,输入、输出端都添加。

网友:
稳压管的漏电流不容忽视,随着所加电压和温度变化均有明显变化。
除非是非常低阻的信号源,或者对于电路的精度没有任何要求,在信号线上接稳压管都不是一个好主意。
标称3.3V的稳压管,并不是电压大于3.3V就导通,低于3.3V就关断。而是随着反向电压升高,漏电流逐渐升高,稳压管标称电压一般是反向电流在几mA时的电压。
另外,对于高速信号,稳压管的电容也会带来不利影响。

如果一定要保护,考虑用双二极管箝位至电源和地范围内,然后在电源上加TVS或稳压管。

楼主(点评):
收到坛友的解答,非常到位的解释收益良多,谢谢。

网友F:
毁灭性打击ADC精度

网友G:
信号输入

网友H:
图1保护运放,图2保护ADC,都有道理。

网友I:
感觉第一个好点,至少稳压管很容易保证正常工作。

楼主(点评):
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方案?望坛友赐教一二。

网友I(点评):
回复 楼主: 温漂越小越好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I: 有具体的类型或者型号推荐吗?

网友I(点评):
回复 网友I: 试一下F5037可不可以,最好自己去找,运放有高速的,低功耗的,高精度的等等,根据器件参数,对比选择合适的,别人推荐的不一定适合你 自己去对比选择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毁灭性打击ADC精度

为什么,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稳压管是个温漂且非线性的器件,用它做成分压电路岂不是毁了ADC?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稳压管是个温漂且非线性的器件,用它做成分压电路岂不是毁了ADC?

有没有赞成的?

网友F:
一般运放ESD(HBM) 4KV 没问题。加入电阻和滤波电容后耐受等级还能更高。

难道需要 8KV? 15KV? 30KV?  如果真需要,方法也是有的。稳压管就别用了

楼主(点评):
好的,谢谢坛友的资料分享。

网友F:
学习地球上最强模拟公司的经验。

网友J:
两个电路的意义不同,不能放在一起比较。
放在前面的那个用于保护运放,放在后面的那个用于保护ADC,各是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两个电路的意义不同,不能放在一起比较。
放在前面的那个用于保护运放,放在后面的那个用于保护ADC,各是各 ...

如果让坛友你来搞,是不是两端都会加上?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让坛友你来搞,是不是两端都会加上?

那要看具体应用的特性,不是随便加与不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