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陷入死循环

楼主(2022-04-17):
电平, 30, ov, AD, hm, PA
LOOP:
MOV 30H,#00H ;将常数存入直接地址
KEY1:JB P3.2,COUNT1 3.2为低电平,则一直在此循环直至变为高电平
LJMP KEY1
COUNT1: ;变为高电平时,计数值加1
INC 30H
MOV A,30H
K35: CJNE A,#163,KEY2 ; 判断是否到了第163个上升沿,没到则继续循环计数
AJMP AAAA ;达到第163个高电平后,跳转至AAAA(P1.1口AD比较),
KEY2:JB P3.2,KEY2
AJMP KEY1
AAAA:.........

为什么老是陷入死循环了啊,已验证过执行不到AAAA程序

网友A:
是不是P3.2口不能当普通I/O口使用啊?

网友B:
是不是别的地方改了30H的值,老满足不了条件?

网友C:
肯定是在KEY2:JB P3.2,KEY2处陷入了死循环

网友D:
可以肯定输入给P3.2口的信号不是一直高电平的。。

网友E:
貌似P3.2口信号输出有误。。

网友F:
检测有误?

网友G:
换成个位变量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H:
不会吧,这个是可以作为普通IO的。

网友I:
楼上说的对,导致它老是在KEY2那死循环。。

网友J:
信号应该是从P3.3口给单片机的,程序中写成了P3.2口

网友K:
一直用的ljmp可以64k范围内跳转

网友C:
取标号名字更要慎重,最好是用英文名称,哪怕很简单,能从多个角度来取名更好。

网友L:
可能是循环条件不满足,达不到退出循环的要求

网友A:
可能是循环条件不满足,达不到退出循环的要求。

网友J:
是不是P3.3口弄错了,P3.2口

网友M(2023-03-03):
IDE 有个暂停键,你点暂停就停在死循环那里了

网友N:
P3.2的信号有问题吧

网友O:
标题写着STM32F1,实际是死太惨。

网友P:
P3.2口的信号不是一直高电平

网友Q(2024-06-16):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R: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S: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T: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U: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V: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

网友W: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X: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Y: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Z: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