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IO口输出的3.3V电压就不能转换

楼主(2022-04-17):
用STM32的IO口输出电平输入到L298N的输入端,之后用于驱动电机,但是不知道为啥L298N的输出端总是不到1V的输出电压,用万用表测出IO口拉高时候的输出电压为3.3V,但是当做输入信号输入到L298N输入端之后输出端的电压不到1V,就是拿着3.3V的电压直接接到直流电机上电机一点儿反应都木有......想来可能是IO口的结构带负载能力太低了.....?但是3.3V的电压输入L298N中也应该转换出一个输出电压的说啊,用3.3V稳压源测试输出结果良好,不知道为什么IO口输出的3.3V电压就不能转换......?

网友A:
你设置的GPIO是什么模式的输出?

网友B:
建议你还是用光耦、三极管啥的简单做个隔离

网友C:
是否因为STM32端口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D:
设置成推挽输出看看

网友E:
应该是带负载能力,IO口设置为推挽模式?

网友B:
估计是电流的问题

网友F:
添加三极管驱动。

网友G:
L298N,你接得有问题
不关STM32的任何事

网友H:
之前也遇到过,后来加了个比较器在中间

网友I:
可能是电驱动压低吧,那就在后面加驱动电路吧,VCC选12V,我记得UCC27324支持3.3V逻辑电平的,你可以查查看

网友G:
应该就是驱动芯片接错了 ,和STM没关系

网友J:
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K(2023-03-03):
设置成OC门输出,上拉5V。注意要5V容忍的管脚

网友L:
后面加个驱动电路试试

网友M:
是不是电流的问题啊?

网友N(2024-06-16):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O:
电流要增大

网友P: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