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下问什么设置定时器就不能进入外部中断了?

楼主(2022-04-17):
void main (void)
{
EA=1;
EX0=1; // 设定接受INT0的中断
TMOD=0x01; /*定时器初始化*/
TH0=0xff;
TL0=0xf6;
TR0=1;
ET0=1;//如果加入定时器设置就无法进入中断函数,不设定时器则可以进入外部中断

while(1);
}

如果加入定时器设置就无法进入中断函数,不设定时器则可以进入外部中断
static void decode(void) interrupt 0 using 2 //外部中断函数 内容为红外遥控器解码函数、
{红外要红解码的内容,因较长未列出}

请问下问什么设置定时器就不能进入外部中断了?

网友A:
其他部分是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B:
不可能吧,外部0的优先级高于定时器的优先级啊

网友C:
是不是开了外部中断0不能进定时器了?

网友D:
在定时器里边你没有关中断吧

网友E:
应是楼主的中断设置有问题

网友C:
或者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重置了中断使能寄存器

网友F:
你开了T0中断,而没有相应的中断函数

网友G:
你这没有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啊。

网友H:
建议检查程序 寄存器的设置。。

网友I:
这个要检查下响应的外部中断的开启了么?

网友J:
这个的看下外部中断的触发条件的是否满足的。

网友K:
没有相应的中断函数

网友I:
百分百楼主的代码问题

网友I:
有没有关中断的操作

网友L: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是什么?中断后怎么处理呢

网友M(2023-03-03):
首先定时器中断和外部中断的优先级要正确配置,或者你可以直接用ARM的单片机来弄,里面对于中断响应会比较清晰

网友N:
是不是没定义中断服务函数啊

网友O:
中断服务函数的问题吧

网友P(2024-02-19):
检查中断优先级设置,并确保外部中断的优先级高于或至少等于定时器中断。

网友Q:
检查外部中断的触发方式(上升沿、下降沿或低电平有效)是否正确设置。如果设置不正确,那么即使外部信号存在,中断也可能不会被触发。

网友R:
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S:
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重置了中断使能寄存器

网友S:
外部中断的开启了么?

网友N:
你是不没有对应的中断函数

网友T(2024-03-31):
您在主函数中开启了定时器中断(ET0=1),但是没有提供相应的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因此,当定时器中断发生时,系统试图执行不存在的中断服务程序,可能会导致程序出错或无法进入外部中断。

网友T:
对于8051系列单片机,中断优先级通常由中断服务程序的排列顺序决定,排在前面的中断服务程序优先级更高。

网友T:
需要看看你是不是正确的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或者在关闭定时器中断的情况下进行测试。给你一个修正后的代码示例:
#include <reg52.h> // 导入51单片机的寄存器定义

void main(void) {
    EA = 1;    // 允许中断
    EX0 = 1;   // 设定接收INT0的中断
    TMOD = 0x01; // 定时器初始化为模式1
    TH0 = 0xFF;
    TL0 = 0xF6;
    TR0 = 1;   // 启动定时器
    ET0 = 0;   // 关闭定时器中断,如果不需要定时器中断,可以设置为0

    while (1);
}

void decode(void) interrupt 0 using 2 { // 外部中断函数,内容为红外遥控器解码函数
    // 这里是红外遥控器解码的相关代码
}

在这个修正后的代码中,我将ET0设置为0,即关闭了定时器中断。这样,在主函数中就不会触发定时器中断了,从而不会影响到外部中断的执行。

网友U(2024-06-16):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

网友V: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W: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X: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Y: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Z: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AA: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AB: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AC: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AD: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