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最小系统板

楼主(2022-04-17):
STM32ZET6最小系统板可以直接驱动细分器吗?

网友A:
步进电机的细分驱动器?

网友B:
一般是光藕输入, IO 口能驱动的
不知道还有啥细分器

网友C:
步进电机的细分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电子阻尼技术,其主要目的是减弱或消除步进电机的低频振动,提高电机的运转精度只是细分技术的一个附带功能。

网友D:
比如对于步进角为1.8°?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如果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设置为4,那么电机的运转分辨率为每个脉冲0.45°,电机的精度能否达到或接近0.45°,还取决于细分驱动器的细分电流控制精度等其它因素。不同厂家的细分驱动器精度可能差别很大;细分数越大精度越难控制。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数。
常规有三种细分方法
1、2的N次方,如2、4、8、16、32、64、128、256细分,
2、5的整数倍,如5、10、20、25、40、50、100、200细分,
3、3的整数倍,如3、6、9、12、24、48细分。

楼主:
对,就是步进电机的细分驱动器,32的输出高电平是3.3V,可是驱动器的要求是高电平5V,这能直接驱动么?

楼主:
打错了,不好意思,应该是 步进电机的细分驱动器

楼主:
就是说直接驱动是不可以的么,用开漏外接5V上拉可以么?

网友E:
接光耦转换到5V逻辑

楼主:
那开漏5V接上拉电阻可以么?

网友F:
驱动器一般是光耦隔离输入的,所以就和点led是一样的,电流控制在几个毫安,其它无所谓。

楼主:
我用开漏了,等调试好了再试试光耦,之前没遇见过这种情况,谢谢回复,感谢

网友G: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H:
步进电机驱动器, 通常是光藕输入, 要电流驱动, 电压关系不大, 你查一下手册, 再测试一下

网友I:
光耦已经在驱动器里了

网友J:
看驱动芯片的手册,会告诉你兼容电平,

网友K:
合适就可以直接驱动,不合适就隔离。

网友A:
需要电流驱动的可以用三极管来驱动。

楼主:
可是我用32直接驱动驱动器没反应,可以肯定程序是对的,这是不是光耦坏了?

楼主:
我之前同样的程序,一开始也驱动不了,后面把32板上的共地接成了32的3.3V接7805的地,之后就好使了,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这个驱动器是下降沿驱动,它要求高电平4-5V,低电平0-0.5V。
可是32的高电平3.3V,这样直接驱动是不行的吧。

网友C:
是你电源部分没处理好,没明白你的7805怎么用的,7805的5V供给32板吗?这些稳压模块都是工地工作的呀。

楼主:
7805是接驱动器上的一些5V接口供电,然后我让7805和32板子共地,结果不好使,就把32板子接地的线改接成3.3V了,结果就好使了,一直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L:
什么叫“把32板上的共地接成了32的3.3V接7805的地”

楼主:
额,我上图,这样应该可以看得懂开发板旁边是7805,那根线我固定接地。
用的板子是RCT6,以前用ZET6的,然后烧了,过程很痛苦,于是就用RC了

网友K:
依然没看懂你想表达个什么
板子上自带的电源不行,
你自己用7805做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B:
再者芯片烧不烧,跟是RCT6还是ZET6没啥关系吧

楼主:
搞定了,呵呵,犯了低级错误…,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