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芯片焊坏了

楼主(2022-04-17):
ch340g.电脑没反应,usb不能识别!!,估计是芯片焊坏了!

网友A:
0.1uf和0.01uf的退耦电容尽量靠近引脚,晶振和2两个22P电容和引脚以及地之间尽量短!

网友B:
rx那里加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C:
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解决方式是电源部分加去耦电容10uF和0.1uF

网友D:
对,并且靠近电源脚

网友C:
是的,晶振部分也是靠近脚位@!

网友E(2023-03-03):
可能是晶振有问题了,看看接没接好,电容选的对不对

网友F:
电源多接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G:
加去耦电容试试

网友H(2024-06-16):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I: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J: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K: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L: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M: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N: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O: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P: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Q: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